求一款简单的单片机

楼主(2010-03-18):
想求一款最简单的单片机,管脚不用很多,功能也不用很复杂,只要有定时功能就行,希望各位大侠帮帮忙,刚开始入门,无从下手~~最好能告我一下封装的型号。谢谢!

网友A:
AT89C2051,呵呵,管教不多,才20个腿.
好象还有管脚更少的,不过没用过。

楼主:
先谢谢ls!

我自己瞎找,找了c8051f30x系列的,看见管脚才十一个,就是封装太小了!3*3mm,不知道它还有没有别的封装

网友B:
义隆em78p153/156  以及台湾兼容的  像芯睿的mk6a11p等 有一个定时器,16个IO  可以看看

网友C:
LS说的可行

attinny24我用过 2kflash用C些的话 用来入门够用了
功能也很强大 AD Timer PWM 等等 也便宜

网友D:
建议使用AT2051这个脚少,功能简单,开发工具便宜齐全

网友A:
初学,就选双列直插的封装,找个万用板就能焊,几年前我自己买的是AT89s51的单片机,支持在线编程,比较方便。c8051f系列的单片机好象都是TQFP的封装。。。开发起来估计费点钱。不知道现在还流不流行AT89s51单片机,原来自己掏钱才7块钱,呵呵

网友E:
初学建议去买片直插的SST89E516RD和MAX232,下载DataSheet按典型电路接上串口和晶振、电源、复位,然后用SST提供的EasyIAP(官方串口烧录程序)升级成SoftICE,就可以和Keil连线硬件仿真了。之后就什么东西都可以玩了,要玩什么外围元件、程序功能直接用Keil仿真即可,各种变化、功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两个IC加起来也不到20块钱。
注意是SST,而不是STC!!!

网友F:
那为啥不用51呢

网友E:
说的就是51 啊~

51是个大类,实际型号起码几千种,当然要告诉你一个具体的、确定的型号,你照着买就行了。

就好比别人推荐你一本具体的书名,你还问:“那为啥不看书呢”一样

网友G:
ATtiny行不行啊?有8条腿的。

网友H:
PIC12F683  MCV14A

网友I:
你可以看看这个芯片是否适合你,请阅附件!

冯   fgq_405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