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LINUX下编程,用VIM编辑器,所有中文printf出来都变成问号

楼主(2010-03-18):
今天这个写了一个程序里面有中文,printf("请输入");,一保存,就提示“转换错误”。然后再次打开的时候,中文全部变成问号。
    打开以前的程序,里面的中文明明可以正常显示,为什么今天写的这个程序偏偏不可以。非常郁闷。

网友A:
编码没舍对.

改改vim的rc文件.设置下编码

楼主:
我知道了,那个文件是从以前旧的LINUX版本上拷贝过来的,所以编码方式与现在的不兼容。
后来我把里面的文本内容复制到另外一个新建的文件里,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