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基于SJA1000的can通信问题

楼主(2010-03-18):
我主要用的是AT89s52,SJA1000,PCA82C250组成的can节点,采用的是peilcan模式。SJA1000初始化正常,俩节点的波特率设定250kb/s,程序在另一个板上测试正常,在这个板上运行时,一旦写发送请求命令时自动复位,状态寄存器值为F4(总线关闭。。。)也接收不到正确数据。有接120欧终端电阻,晶振正常,sja1000与单片机及收发器连接正常。

网友A:
可能是你数据地址线有虚焊或短路的地方吧,应该是硬件问题。

楼主:
问题解决了,CANL和CANH线的保护二极管接反了了,线上的电平就是二极管导通时的电压,哎,

网友B:
低级错误

网友C(2011-03-08):
CANL和CANH线的保护二极管怎么接  还有终端匹配电阻接一个120欧 还是两端分别接一个120欧的电阻 看有些参考书是后面一种接法  望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