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和JTANG的区别

楼主(2010-03-18):
JLINK和JTANG的区别

网友A:
OpenJTAG与JLink的区别比较:

相同点:都同时具备USB转JTAG、USB转串口功能

差别:
1. 操作系统:
OpenJTAG可以用在Windows、Linux下;
JLink只能用在Windows下,在Linux下它的调试功能无法使用,只能使用“JLink+USB转串口2合1”中的USB转串口功能

2. 集成开发环境:
OpenJTAG能用在所有支持GDB调试协议的工具上,比如IAR、Eclipse、winarm,不能用在支持RDI协议的工具上,比如ADS。
JLink支持多种调试协议RDI、GDB调试,几乎所有Windows下的工具都支持,比如ADS、Keil MDK、IAR

3. 对Flash的烧写:
OpenJTAG、JLink对FLASH的烧写功能几乎一样强。
但是对于S3C2410、S3C2440来说,OpenJTAG更胜一筹:OpenJTAG可以烧写NAND Flash;JLink理论上也行,但是没人实现这点。

4. 如何选择:
如果是学习Linux,那么OpenJTAG比较适用;
如果比较喜欢ADS、Keil等工具,那么JLink比较适用;
如果你的开发板是S3C2410、S3C2440,那么OpenJTAG绝对适用

网友B:
OpenJTAG可以用在Windows、Linux下;
JLink只能用在Windows下.跟你用的开发板没有关系,只和操作系统有关系!

网友C:
JTAG不能用在ADS下?怀疑!

网友D:
现在都是这个方案:ADS + AXD + Wiggler Jtag + Banyan.d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