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M启动代码的疑惑

楼主(2010-03-18):
本人最近刚开始时学习ARM,正在研究ARM的启动代码。按照《深入浅出ARM7--LPC123x/LPC214x》上写的。在ARM的启动代码startup.s中,堆栈的数据段在startup.s中定义,并通过分散加载文件来实现定位。我想问的是,书中的定位文件,mem_a.scf、mem_b.scf、mem_c.scf是自己写的,还是ADS软件自动产生的?如果是自动产生的,那么对应的RelInFLASH、DebugInARM、DebugInARM是怎么实现的。是通过在ADS软件中配置选项中选择后实现的吗?

不知道哪位高人解决我的困惑。谢谢!!!

网友A:
mem_a.scf、mem_b.scf、mem_c.scf是自己写的,在ADS里面有个Scatter来选择对应的加载文件,自己找找吧。

网友B:
根据分散加载文件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