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习板该用什么软件烧录

楼主(2010-03-18):
我买了块学习板,是stc89c52芯片的,还有一条转usb的下载线,因为我的笔记本只有usb接口。另外有一张光碟,但我的笔记本没有光驱,所以用不了。我在网上找怎么下在程序,发现有很多烧录的软件。想问一下大家,我的板用什么烧录软件好?还有能告诉我整个烧录的过程吗?我是初学,所以不是很懂。我的电脑只装了个keil,但我也没用过。

网友A:
烧录软件见附件,直接解压就行,不必安装。
首先连接好硬件,如串口,电源。
打开软件后,先选择芯片型号,再选择你要下载的HEX文件(路径),选择对应的com口。最后点击下面的下载,上电即可!

网友B:
上宏晶的网站下载一个,实际它就是ISP下载。它的下载板是需要一个串口的和一个USB口,只有USB口的话,需要买个USB转串口的转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