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950 lcd驱动(AT050TN33)问题

楼主(2010-03-18):
我做的一个项目用nuc950驱动AT050TN33液晶屏,屏幕显示只有模糊的图像,并且有横条滚动
我的频率设置为7.5MHz.
寄存器设置如下:
#ifdef CONFIG_INNOLUX_AT050TN33_480X272
outl(0x0120020D,REG_LCM_CRTC_SIZE);  /* VTT & HTT */
outl(0x011001E0,REG_LCM_CRTC_DEND);  /*VDEND & HDND */
outl(0x020A01E0,REG_LCM_CRTC_HR);   /* HRE & HRS */
outl(0x020801E2,REG_LCM_CRTC_HSYNC); /* HSYNC_E & HSYNC_S */
outl(0x011D0110,REG_LCM_CRTC_VR);   /* VRE & VRS */
#endif

请问有什么问题吗?
之前驱动AT070TN83这个都没有问题的
比较急,在此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你的消隐时间对吗》还有LCD的芯片一样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