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M,gcc,Eclipse

楼主(2010-03-18):
请问,VIM,GCC,GDB,Eclipse这几个有什么区别啊?
是不是只要学了Eclipse其它的就不用就了呢?

网友A:
外事不决问google,内事不决问ld,

网友B:
既然你在问这个问题,那我建议你学好了怎么使用eclipse就行了吧。vi,gdb不适合你,虽然在linux下eclipse也是调用的gcc,g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