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74LS164驱动数码管的C程序

楼主(2010-03-19):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dio.H>
sbit _SCK = P1^1; //74LS164的时钟信号
sbit DI  = P1^0; //74LS164数据输入
unsigned char code Led_Show[]=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41,0xc4,0xf0,0x4c,0xe0,0xe1
,0xff};//数码管显示码表(共阳)
void Hc164(unsigned char  temp );

main()
{char i;
for(i=0;i<8;i++)
    Hc164(i);
    }
/*-------------------------------------------------
功能:数码管显示子程序
-------------------------------------------------*/
void Hc164(unsigned char  temp )
{
    unsigned char i,temp1;
    temp1 = Led_Show[temp];
    for(i = 0;i < 8;i++ )
    {
        _SCK = 0;
        if( (temp1 & 0x80) != 0x80 )
            DI = 0;
        else
            DI = 1;
        _SCK = 1;
        temp1 <<=1;
    }
}
程序中 if( (temp1 & 0x80) != 0x80 )为什么要用0x80呢???
最后一句 temp1 <<=1;小弟知是移位,,但在整个程序中起什么作用??
这是用P1脚模拟串行口对74LS164发送时钟信号和数据输入的,模拟串行口和用真正的串行口有什么分别不??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LZ如果明白164是干什么的 是怎么工作的 你就明白程序怎么回事了。

http://www.fpga-arm.com/uploadfi ... %C4%D7%CA%C1%CF.pdf

楼主:
我看过164的PTF文档啊。。就是不懂程序中那两句的意思。。。 temp1 <<=1;是数据高低位转换用的吗???为什么要用0x80。。。。。。。不解中。。。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