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怪事怎么回事

楼主:
买了一包47UF 6.3V的电解电容,用一个新的放在上图电容位置,电容两端电压从零上升到4.5V需要20S,取下电容放电为0,然后在接回这个电路中,电容两端电压从0V到4.5V只要5S了。
每个电容都是这样,第一次充电的时间总要长很多,再充就时间就短了。
真是很费解,这是为什么?时间很久后电容会不会又和第一次充电一样?
望高手指点啊!!!

网友A(2010-03-19):
电解电容放置很长时间未用,漏电会增加,故很小电流充电时,充电时间较长。但充电这一次后,漏电即减小很多,所以第二次充电时间减短。
完全放电后再放置较长时间(几个星期到几个月)再充电又会与第一次一样。

楼主:
谢谢!
是不是这就是说这电容基本不能用了!即使用了很快就会完全报废

网友A:
怎么会呢?这些电解电容估计是正常的,只是放置的时间比较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