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特殊供电电路请教

楼主(2010-03-19):
图中的传感器供电中前面加了一级运放电路,请问运放在其中是什么作用,调节电阻Rstc和Rset两个电阻各有什么作用,请教!

网友A:
运放做阻抗转换,输出低阻的稳压源。
Rstc和Rset可以调节输出电压

网友B:
这种运放构成的电源叫“伺服电源”,可以提高供电精度,常用于传感器供电回路。Q1起温度补偿作用,Rstc决定了补偿点,Rset则决定输出电压。

楼主:
谢谢 个位的回答

网友C:
这个电路,倒是Rztc1和Rztc2有些微妙----为什么要将它们并到应变电阻上呢?!
至于Rstc和Q1如何补偿,补偿谁的什么温度变化,要搞清楚。

网友C:
“伺服电源”的错别字很好听,除了提高精度外,还降低了电源的输出阻抗(静态的和动态的)。

楼主:
IC921 请教 Rstc和Q1如何补偿,为什么要补偿温度变化。电路画板上要注意什么吗?

楼主:
高手请教下电路的原理谢谢!

网友D:
运放输出电压中,有一个(-100×Vq/Rstc )的量,Vq为三极管PN结的电压,如果是硅管,有-2mV/C的温度系数,至于为什么要补偿,与传感器有关,改变Rstc可以改变补偿的深度。

楼主:
(-100×Vq/Rstc )这个是运放的参数吗?补偿是补偿什么的温度系数,还是不太明白,请教谢谢

网友E:
Q1 接成了一个二极管的接法, 只是这个二极管的温漂很小。
资料看看这里
http://forum.eet-cn.com/thread!p ... 0022860&start=0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

网友F:
什么是伺服电源?看看网上答案:伺服电源是一种性能优于蓄电池的电源,特别适合于音响设备。其高频猝发信号适应性和自身噪声指标特别好。见图:

楼主:
away,什么情况下传感器需要温度补偿呢?像以前用的PT电阻测温度的供电需要补偿吗,以前都没注意这些问题!
此图中用一般的LDO供电由什么缺点呢?伺服电源有什么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