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隔离电源!

楼主(2010-03-19):
平时经常要用到一些功率不大的隔离电源,隔离DCDC模块都巨贵,无奈至于,突发奇想,弄了一个超级隔离电源(成本应在3元以下哦)大家看看:

网友A:
什么意思?

网友B:
此电路至少30年前就有了,更复杂一些的类似电路可以变压,但一直没能实用。
楼主重新发明的?

网友C:
不安全,过不了安规

网友D:
看不懂,怎么在3元以下啊……貌似都挺贵的啊

网友E:
自己做了一个双路隔离的,成本没超过3元.

网友F:
这个电路只有在输入时输出必需断开,输出时输入必需断开,才能输入输出隔离。这四个开关必需电子开关和时序电路控制。价格3元应做不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C:
为什么不安全?

网友C:
能打高压么?

楼主:
根据常用小功率MOS管的参数来判断:
隔离阻抗大概在500KΩ ~ 5MΩ(Idss = 1uA ~10uA,Vdd=5V计算)
隔离电压大概在25V ~60V(Vdss = 25V ~ 60V)

我倒不关心打不打高压,因为电路一般都能保证两模块之间不超过隔离电压, 关键是隔离阻抗过小,大多情况下都不敢用...

网友C:
原来是低压隔离啊

注意MOS内有体二极管,每组开关要用两个MOS组成,共需8个MOS,即然要隔离,驱动变压器或驱动芯片是必然的,不知何来的3元不到之说

网友H:
关键不是隔离阻抗过小,而是你为什么对那个开关那么放心!

楼主:
to: xwj,我想这是一个应用领域的问题,这个是针对低压小电流应用(如电压量化检测):

假设MOS管工艺已经解决漏电流问题,低压隔离阻抗达到理想,市场上已大量出现这样的低价模块,正好你的产品中又大量用到【低压小电流隔离模块】,你要不要换...

楼主:
看看这个电路如何,其实不一定非要用MOS,三极管一样可以:

网友C:
1。 D1,/D1与D2,/D2同步+死区,驱动,还要成本
2。 大动态的中频共模,峰值达到2个PN结电压,在D1,D3体二极管上整流,引起的传导骚扰,怎么整?
3。小功率MOS管的Coss也有几十pF,隔离电源的作用主要是为了让共模信号到此为止,然而现在提供了几十pF的容性回路,小动态的共模,也能通过,隔离作用不明显

楼主:
to PowerAnts:
1. D1, D2时序驱动:EM78P153搞定(记得掩模是0.5RMB),美中不足D1,D2不能共地,需加1片光耦隔离;
2. 大动态共模干扰不予考虑,因为共模信号产生的电流一般非常微弱,再说仅仅是干扰而已,不会产生问题;
3. 光耦隔离,没有几十pF的容性回路

楼主:
算下成本:
一片EM78P153 ------  1.2元
四个三极管     ------  0.6元
一片光耦          ------  0.4元
阻容元件       ------  0.1元
加一个LDO稳压 ------ 0.8元
PCB                ------ 0.2元
加起来是: 3.3元(用掩膜是2.6元),够低了吧!

网友C:
no, 俺指的几十pF, 是指MOS的Coss, 请看Philips的SI2304DS(vds=30v, ids=1.7a, 规格够小的了吧) 的Coss表 30v: 40pF 0v: 300pF 想一下,两颗Mos, 一颗直通,一颗vds=0,具有300pF的静电容

楼主:
有一次找300pF的电容硬是找不到,下次直接拿一颗MOS代替得了....

这个电容还真不小,不过应该也不影响隔离效果,因为通过Coss(300P) 泄露的信号肯定是高频信号,我想早被104电容滤除,不足为患...... :)

网友E:
EM78P153是单片机吧?单片机供电电路不要钱?
每端两个MOS,只用一个光耦能控制?那还不是要加硬件的死区控制电路?这部分也是钱
感觉这样的隔离根本不叫隔离.也没啥必要.

楼主:
再加个LDO,一个晶体管反向.....又多了1块,哎.... 超支了!

网友D:
涉及到成本控制就引出来这么多牛人,哇哈哈,

网友I:
超级隔离电源!——反对标题党:名不副实,弄虚作假。楼主电荷泵电源,恰恰相反,是超级不隔离电源。其实蓄电池才是真正的超级隔离电源。

楼主:
我的“超级”是针对“成本和体积”来的,如果真能控制在3元以下,而且体积又小,质量也还过得去,肯定会弄个Asic,那时成本降到最低,你就来求我吧...

网友I:
电荷泵电源芯片有的是max865、max660....等等。楼主是不是要为国争光,国产电荷泵?求你**做下去。ASIC产品太贵。专用IC才行。不过ic投资可巨,不知楼主会不会知难而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