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我的这个led条屏是什么故障

楼主(2010-03-19):
        条屏是点阵滚动汉字显示屏,
故障:有一块点阵显示不正常,非常头痛
原理:行用的4953  列用的595
        一会我发张图片

网友A:
可能是坏了,换到别的地方试一下.

网友B:
对应的那片595要么虚焊了要么坏了总之换个新的就好了.

网友C:
你的是P7.62单红色的吧?用的哪一家控制器,先说一下你的单元板是几乘几的?然后才能具体判断,我首先判断是595信号输出有问题,换下595,试一下,在换之前一定要检查是不是有那些管脚虚焊的

网友D:
应该 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