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看看我的这个条屏是什么原因

楼主:
头疼的是只有一块点阵显示不正常
行4593 列595

网友A(2010-03-19):
插接的方向不对吧

楼主:
不是,我换过点阵了,还是那个故障,头疼.......

网友B:
产品已成熟,量产中只发现这个有问题还是全新研发?

网友C:
做LED字幕?我也想了解下~关注ing...

楼主:
原因找到了,是点阵不良造成的,我用的点阵不良率比较高,谢谢各位了,分数就给二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