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香烟盒大小的机壳大概多少钱?

楼主(2010-03-19):
要求:
1. 塑料的或者金属的都可以。木头也可以,不过好像比较少见。2. 外型比较方正,差不多就是一个长方体。
3. 需要在长方体上开一些孔
4. 需要做几个铭牌
5. 需要一个后盖板,板上也要有几个孔

网友A:
塑料的华强北零售价2元/个,大小比香烟盒略小,长方型,高度差不多,俺有用过,做一些小东东还是挺实用的,有个后盖,里面有4个固定PCB螺丝孔。

网友B:
用公模,然后自己开孔

楼主:
gmgmgm达人,你说的那个有图片吗?

lxyppc达人,看来你是过来人,请问下用公模的费用大概几何?我打电话给一些小铺,报价好像不低。

网友C:
gmgmgm达人,你说的那个有图片吗?

lxyppc达人,看来你是过来人,请问下用公模的费用大概几何?我打电话给一些小铺,报价好像不低。
引用 楼主:

没费用,去柜台看样品,看好了就谈价钱,100个200元就可以买到了.

网友D(2010-09-07):
看工艺了,便宜的就几毛钱,贵的就几千也用可能。

网友E:
确实如LS...

网友F:
找现成的铝型材
加两个堵头就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