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四个键设置数码管,功能该如何分配?

楼主(2010-03-19):
请问:四个键,对数码管的数字进行设置,四个键功能该如何分配?

网友A:
要看这四个键是如何排布的
还要看外壳上是否方便做标识

一般一个加1,一个减1,一个确定,一个取消
用数码管闪烁来表示当前正在修改的值

网友B:
没表达清楚

这4个按键设置几个数码管 完成什么功能

功能不一样 4个按键分配也不一样

网友C:
一、‘+’、‘-’‘进入调节模式及确认’  最后一个做…………做开关机用  o(∩_∩)o...哈哈
二、‘+1’、‘-1’、‘+10’、‘-10’
----------------------------------------------------

网友D:
一般箭头键两个,加减键两个,再加上确定和取消,共6个,即可实现复杂的菜单。
你这种可能要用到复用功能,或者长按了……
取消键应该可以去掉(按键空闲一段时间,例如5秒、10秒……直接取消退出编辑状态即可),那么取消键就可以用作循环选择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