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控制器/MCU] NXP LPC2129怎么区分00版还是01版??

楼主(2010-03-19):
我的问题如题??!!
我手里的片子是NXP LPC2129FB064 /01
                   CR3137 12
这个片子应该是哪个版本的?

还有LPC2119的00版本和01版本的寄存器有区别,是不是LPC2129的寄存器也有区别?

如果有区别,最好能赐教下具体区别,或者那里可以找到相关的资料,
谢谢~~~~~~~~~~~

网友A:
LPC2119,且使用了该芯片的滤波功能;而01 版的LPC2119
在验收滤波的设置上和00 版本有区别:00 版的CAN 通道号是从1 开始的,01 版的CAN
通道号从0 开始的。

楼主:
谢谢 米其林r
是不是LPC2129的寄存器也有区别?

网友B:
1.楼主的芯片是/01版的。

实际上NXP目前供货的芯片中涉及到有/00,/01或没有尾缀版本区别的型号,已经都仅供货/01版了。所以只要是正规渠道购买的芯片,只要保证是1年之内出产的,基本上不会买到旧版本芯片了。

2.LPC2119和LPC2129遇到的问题会是一样的。

网友C:
LPC2119的00版在CAN上有个bug在大数据流量时会将CAN自动关闭,不能恢复
简单的说就是,在CAN发送报文的这个短时间内,如果这时候总线上来了报文,那么
CAN就死了,在低波特率下,一个报文发送时间长,容易出现

网友D(2010-04-23):
01 版的,肯定!

网友E:
找两版 的数据手册,概要那一部分对一下,看有什么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