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处理器IC BUG汇总的建议

楼主(2010-03-19):
大家能否把常用的处理器IC的BUG汇总到一起,ARM,DSP,单片机等等,形成列表,能让所有后来的新手都有机会避让,走在前面的苦已经吃过了,别再让后面的小弟们重复了.能直接让大家都受益,那苦也没白吃.大家能跟贴的都贡献一个或N个常见BUG陷阱,这样贡献的多了自然列表就出来了,让二姨做个功劳本和勋章之类的,给发现BUG的第一人都记上,逢年过节的,有孝心有敬意的上来问候问候这些为后来者做过卓越贡献的人,给大家记得.

网友A:
举双手双脚赞成。

网友A:
先说stm32,呵呵,一个地址的io口,有的兼容5v,有的不兼容,让我吃亏不小,幸好当时留了个冗余电路,不然所有的产品就得召回了。

网友B:
先说stm32,呵呵,一个地址的io口,有的兼容5v,有的不兼容,让我吃亏不小,幸好当时留了个冗余电路,不然所有的产品就得召回了。
引用 网友A:

数据手册 “Pinouts and pin descriptions”章节的表格中,标明“FT”的就是容忍5V,没有标的,就是不支持5V,在电气参数特征中“I/O port characteristics ”也有上述参数。只能说你不用心看手册。

对于STM MCU的Bug,大部分所谓bug的问题很多是使用不当导致,建议使用MCU前可以去ST的官网下载最新的英文勘误表参考,中文版的因翻译的时间可能会是较早的版本。

网友C:
设计之后,对照规格书、手册每个章节、每个参数,仔细核对原理图等。
这个工作必须靠设计者把握,别人汇总的bug list起不到这个作用的。

楼主:
这个主要是指器件本身固有的BUG,和项目产品BUG不同.还是有很大意义的.请大家狂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