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AN支持热插拔的原理

楼主(2010-03-19):
请各位大侠,为什么CAN可以支持热插拔,如果当前CAN网络上正在通信,此时新增加一个节点,这个节点这么来判断当前总线是否空闲?

网友A:
或许是CAN的标识符位的原因.只有标识符满足条件的CAN模块才会接收到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