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55模块触发不了!!!

楼主(2010-03-19):
各位大侠,小弟现在正在做GPRS的调试,用的是MC55模块,但是按照数据手册上面的说明来给触发时序,还是不对,检查了电源和地,电压供电为4.067V,纹波电压为300MV,始终触发不了,请教该如何解决??

网友A:
上电IGT引脚触发?    首先模块得保证是好的,其次电源供电电流要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用IGT触发,模块之前用过是好的,电源可以提供3A的电流,满足2A电流的需要。现在都没有头绪了,找了好半天。之前有一次不知道怎么弄的,MC55模块的VDD灯一直亮,SYNC驱动的LED一亮一灭。但是跑NIOS II程序后就都灭了 以为是错了,就重新弄,现在VDD只在上电之后亮1秒的样子就灭了

网友A:
:o  汗,还有这事就见鬼了.      硬件跟原来用的好好的那块有差别么...           俺的TC35都搭在洞洞板上,IGT就是用那个555电路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以前用的是单片机控制,现在用的是FPGA控制,MC55的外围电路基本一样,不同点就是MC55的IGT信号,现在是用集电极开路电路来实现,保证输入电流小,而以前用的是直接接单片机,由单片机控制IO口输出电压为高阻或者0

网友A:
那就示波器落.

楼主:
6# huangqi412

楼主:
回复 楼主:
什么意思??用示波器测电源么??纹波范围在300mV,电压为4.06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