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em78p153 加密后可以读到校验码

楼主(2010-03-19):
我最近也用了下153,发现即使加密了,那个编程器依然可以读出校验码,晕死
既然可以读出校验码,我想到的两种情况:
1单片机里面存了个校验码,发出来(好像可能性很小)
2.单片机加密后,编程器仍然可以把程序读出来,只是编程器读到加密位是允许的,把程序过滤掉
这样就郁闷了,解密的人仿义隆做个编程器,不是直接解密了

网友A:
我用的DWTR8K烧录器,可以加密且读不出的,楼主是不是Protect位没有选0?Code Option 里面Protect 和 加密位 ID7 同时选0才有效。

网友A:
另外请教下各位高手,我最近做一个LED灯饰的项目,用义隆EM78P153S单片机,C语言,用两条灯板(各1个EM78P153S单片机,50HZ 220V交流同步)测试,发现如果上电启动瞬间同步的话后面运行很长时间同步都没问题(说明主循环程序同步没问题),而上电瞬间不同步的话就不同步了,不知道是不是初始化看门狗复位功能设置不对还是怎么回事,请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初始化代码如下:
/*************

功能说明:系统初始化
***************/
void SysInit(void)
{
     DISI();   //关中断
     WDTCR = 0x80; //使能看门狗定时器,P60为普通IO口
     _asm
    {
          MOV A,@0x4b
          CONTW
    }    //预分频给WDT,分频比设为1:8,WDT定时时间为18*8=144ms
    WDTC();   //预分频器从WDT转换到TCC须清零
    WDTCR = 0x00; //关闭看门狗
    P5CR   = 0x00; //设置P5口为LED控制输出
     P6CR   = 0x0a; //设置P61为交流信号输入端口,P63只能为输入,其余为LED控制输出
     // PDCR   = 0XFF; //下拉禁止
    // ODCR   = 0X00; //漏极开路禁止
    // PHCR   = 0X04; //P62禁止上拉,P6其它口上拉允许
    Close_All(); //初始化LED全灭
    P61 = P61;  //读P61口状态
    ENI();
     MR |= 0x02; //使能P6口输入电平变化中断
}
更多细节请联系QQ:469801394 交流有关此款单片机C编译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个id7要设置啊?没注意,我看上面有个protect保护,以为选上就加密了。

晚上试下

以前烧芯片都没搞加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刚试着把ID7设置成0,但是变化的好像是Code option2里面的第七位,对于Code Option0的第七位并没有变化啊
protect才对应Code Option0的第七位。

我看DATASHEET,Code option0的第七位是CS,是加密位

不解,看来要实验下了

楼主:
试了几种义隆母片,大陆封装的
BJ8P508/RV805(都是07、08年),设置加密后(并且按3楼所说的方法也试过,没用的样子)可以读出校验位以及配置信息

还有一种没字的,加密后读不出来了

网友B:
CHECKSUM 加不加密都可以读出来,再说加密了400RMB也可以**,跟没加密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