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焊接的SD卡

楼主(2010-03-19):
有一个设备选用SD卡作为大容量存储,但是不是有没有可以焊接在PCB上的SD卡,目的是增强可靠性,防震,有知道的高手指点以下,有没有?谁家有?

网友A:
恐怕不会有,SD卡把很复杂的东东简缩成几个引脚的很好用的东西,再要倒退回去是不是有点那个了. 实在想焊就用90度弯脚排针过渡一下焊,难看点.

网友B:
焊接的话,直接用FLASH芯片好了,非要“兼容”SD卡的操作时序,再加个SD卡的控制芯片即可,不过这纯粹是画蛇添足,而SD卡本来就是设计用于移动存储的,不存在什么可以焊接的SD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