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分析下这个前置放大电路

楼主(2010-03-19):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4]`EB1AQ6BYEKC]`}[4%`Y6.jpg
这是一个音频前置运算放大电路,请大家分析下这个运放的外围电阻电容为什么要这样链接,这样链接有什么好处?谢谢!

网友A:
看不到图

楼主:
[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4]`EB1AQ6BYEKC]`}[4%`Y6.jpg

楼主:
不好意思,刚才没把图帖上

楼主:
没人来说几句吗

网友B:
频率补偿而已.放大倍数高了容易自激.

网友C:
自持楼上的,同时也调整放大倍数的因素.

网友D:
楼上详细说说啊

网友E:
6楼的正解,放大倍数实在太大。。。

网友F:
根据频率的不同放大倍数不同,有种滤波的意思

网友G:
呵呵,看看模拟电子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