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分析一下这个开关电源电路图的问题!急!

楼主(2010-03-19):
光源.pdf (23.34 KB) 这个电路图其中TL494的芯片管脚标的不正确,下边一排从左到有是1至8脚,上边一排从右到左是9到16脚,其中有两个变压器不知道型号,我想知道这个电路图分成哪几个模块。如果懂这个电路图麻烦写的详细点,我是一个初学者,谢谢!

网友A:
这图还真难看清楚,错误多多。
楼主是自己照着板子画的吧?

网友B:
此图实在没办法看,不知道画的是些什么。

网友A:
靠猜能猜出应该是494半桥,元件封装太随便了,而且原理图有太多的错误。

网友C:
看不懂。M=

网友C:
至于模块的话,可以这样分,我也是初学的哈,有错误请大家指点,输入---差模,共模滤波,--然后NTC-应该再加个开关---DC-DC变换-功率因数补偿-然后输出了,当然后面应该还有什么过压 过流保护什么的,

楼主:
2# 伟林电源 这个图是一个师兄照着板子画的,老师让我研究,我也不懂,哎。

楼主:
Schematic Prints.pdf (23.34 KB) 2# 伟林电源 我那个是dxp转的pdf,有的汉字就没了,我刚刚自己整理成新的pdf格式的,哪儿有错误麻烦提示一下我,我看不出来。

楼主:
各位不好意思啊,我后来整理了一下,希望大家帮忙分析,电路图有错误请帮我指出来,这个关系到我的毕业论文。谢谢好心人~~:)

网友A:
自己对着实物核对一下吧,俺的眼神不太好,还是别折腾俺了。

楼主:
10# 伟林电源 呵呵,thank you all the s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