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楼主(2010-03-19):
是不是每次写FLASH时都要进行擦除啊  还是想i2c存储器一样只进行写就可以啊  会自动覆盖掉啊

网友A:
本质上讲,一般可以把Flash字节中的‘1’写成‘0’,反之不能,必须擦除
所以,只要你做一下预处理判断,很多时候是不必须擦除的。

网友B:
不用擦除,直接烧写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