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usb线驱动问题?

楼主(2010-03-19):
我的笔记本usb是1.1的,装的是xp系统。单片机是stc的串口转usb的线,刚才我想下载程序进单片机,当我在烧录软件设置好后,打开单片机的开关,居然没反应。于是我打开设备管理器,发现多了个未知设备,未知设备是usb2.0-ser!请问高手是不是少个驱动程序啊?能给个驱动程序的下载地址吗?顺便问一下,我的单片机是串口转usb线,那个烧录软件里的com该怎么选?

网友A:
你的那个usb转串口线插那个口,下载程序的com就选多少,你看设备管理器就可以了

网友B:
直接看设备管理器中你的下载器用哪个com就选哪个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