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1602中写入自定义符号?

楼主(2010-03-19):
1602中写入自定义符号?应该写在GCRAM中吗?我看GCRAM中有很多字符库。(到地是GCROM还是GCRAM中我也搞不清,)但是没有中文。如果我要写自定义汉字的话,写的地址定义到哪里呢?如果我写在GCRAM的0x00到0x0f,则会把本来的GCRAM中的字符擦除吗? 估计是我哪里理解错了,谢谢高手指教。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先得搞清楚,"你要把某个字符在液晶的某个位置上显示",这某个位置就是液晶的DDRAM地址,某个字符就是在液晶字模中此字符数据的CGROM地址.
而你自造的字符数据指CGRAM地址,而且1602中CGRAM的字模只能是5*8的,因此无法造出象样汉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