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解码PT2262问题

楼主(2010-03-19):
(无正文)

网友A:
用查表法,事先将所有码表及其含义存储,然后比较解析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已经解决,采用学习码,编程时设定一个学习模式,让系统记住对应的遥控器,把数据存储起来。
   谢谢你来。!

网友B:
2262现在用得少了,每个要设定地址吗,1527之类要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