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电路在PWM开关中的作用。

楼主(2010-03-19):
上面这个电路,我分析一下但不是很确定它的作用,还请帮忙分析分析:
1、首先输入时一个PWM波形,峰值3.2V左右,占空比30%,通过电容1uF(并联39k电阻)接到NMOS的Gate极;
2、NMOS的Source极接到地,Drain极接电感的后端(用作升压使用),电感另一端接5V的电源。
3、NMOS型号AO3400,Rds(on) <30m欧姆,Vgs(th)最小0.7v。
目前情况是这样:
    PWM输入后的电感升压可以工作,但是达不到额定要求,希望升压到10V,目前只能7V左右,把DVDD输入5V提高可以升压到10V,改PWM的占空比也可以(目前pwm输出固定不能修改)。
     C91、R194、Q6把3.2V的PWM改变电平与DVDD一致,但PWM输入波形良好,Q6的D端输出PWM波形不够好(见图)。
     我的两个疑问:
    1、电感式升压的电压升不上去,是否跟NMOS、C91、R194有关,是否和Vgs?
    2、C91,R194作用是什么?C200对PWM无阻隔作用,R194是否和R200组成了分压,来产生Vgs导通电压?
    3、NMOS的D端输出波形为什么会受影响,会不会是NMOS的导通时间不够?

Tks!

网友A:
高手快来指点一下。

网友B:
C91和R194的作用应该是类似“高通滤波”,使PWM端的直流或低频信号不能打开NMOS,可以保护电路中的器件。
NMOS端的波形,看上去好像是电感的大小跟PWM的频率不太匹配,试一下增大电感L16或者提高PWM的频率看看。

网友C:
PWM有265K,R194=39K,驱动电流太小了,MOS都没工作在开关状态

网友B:
看到楼主说“把3.2V的PWM改变电平与DVDD一致”,感觉这样做好像不太好,如果把PWM的电平升至5V,那么假如PWM端由于某种异常原因输出一个持续的高电平,NMOS的G极电压可以达到约1V,已经超过了Vgs,NMOS会持续打开,可能会烧器件了。

楼主:
对R194和R200的作用不是很明白,如果是分压是NMOS的G端产生导通电压,那产生的偏置是否太低了:3.2V x (10/(39+10)) = 0.65V,而NMOS的最低导通电压0.7V,是否不能确保完全导通?分析是否有误?

网友B:
楼主可以这样看:对于正常的200多K的PWM信号来说,C91可近似看做短路,NMOS的G极电压不是R194和R200分压得到的,而是相当于PWM信号直接加到NMOS的G极。而对于非正常的低频或直流信号,比如持续的高电平3.2V,C91可以近似看做断路,那么NMOS的G极电压就是R194和R200分压得到的了,0.65V低于Vgs,可以避免NMOS持续打开,烧坏NMOS和电感L16。

网友D:
Boost DCDC电路的输出电压和占空比,电感电流的大小有着直接的联系,目前你输入的是30%的PWM信号,那么输出电压应该是5*(1/1(1-0.3))=7.14V, 大致和你的输出相当。
然后Q6 是这个波形是因为Boost没有负载, 电路工作在DCM 模式,试着加个负载看看,再量量Q6的波形就是方波了;

网友D:
补充一下,为啥不能改占空比呢? 实际的控制器都是有反馈的。

楼主:
PWM中的RC电路。

7# ShakaLeo

Tks ShakaLeo!
感谢ShakaLeo的梳理,明白这个开关管电路的作用。

9楼:
  这个PWM输出时软件调试已经定了,目前暂时不会进行调整,需要从硬件上去处理。

8楼:vbcity:
感谢vbcity的计算,但是我实际焊接调试的结果如下:
输入的PWM波形见下图:

如果DVDD使用5V的输入,不管我是不是加入负载,NMOS的D端输出都是不太良好的的波形(见下面的左右两个图,分别是有负载和无负载情况)。

DVDD=5V,有负载情况(负载较轻);

DVDD=5V,空载情况:

如果将DVDD的输入提升到12V左右,根据vbcity兄的计算:Vout=12*(1/(1-0.3))=17.14V,实际输出18V左右,这与输入的DVDD 12V不太准确有关,下面是相对应的波形图。(见下面的图,分别是有负载和无负载情况)

DVDD输入12V,有负载的情况(负载较轻):

DVDD=12V,空载情况:

非常感谢!
.

网友B:
如果楼主不想改变PWM的占空比和开关频率,个人觉得应该增大电感L16的值。因为从波形上看,应该是电感L16在MOSFET打开的时候储能不够,然后在MOSFET关闭的时候,释放能量的持续时间比较短,短于MOSFET关闭的时间,导致了那种不良的波形。 当DVDD增加到12V后,电感在每个开关周期储能的能量增加了,所以能够持续释放能量,波形良好。

网友D:
多大的负载? 开关电源的话, 轻负载的话,肯定是这样的波形的。 而且对于开关电源来说,重负载的效率更高。
@13楼的Shakaleo, 增大电感的值是没有用的。最多就是纹波小一点, 一般情况都希望电路重负载的时候工作在CCM模式, 这样EMI的问题比较好处理点。
具体的资料看看维基百科吧。 http://en.wikipedia.org/wiki/Boost_converter
上面写的很清楚。

网友D:
补充一句, Q6的那个波形我自己量过, 确实是轻负载就这样, 重负载的话,就工作正常。
然后补充一下,
最后的式子也说明了,为啥电源输入电压提高以后,电路的输出就“正常”了

网友B:
多大的负载? 开关电源的话, 轻负载的话,肯定是这样的波形的。 而且对于开关电源来说,重负载的效率更高。
@13楼的Shakaleo, 增大电感的值是没有用的。最多就是纹波小一点, 一般情况都希望电路重负载的时候工作 ...
引用 网友D:

不尽然吧?你去量量LM2575的波形,虽然是降压,但也是开关电源,如果按手册上的参数选器件,再轻的负载也不会出来这种波形。
开关电源的电感的选择得依据开关电源的频率和输出功率来确定,不是随便选一个就行的,另:增大电感并不一定就减小纹波,凡事都有个度,电感过大了还会增大纹波。

网友D:
LM2575是DCDC控制器,带有反馈的,所以再轻的也没问题。
人家的这个是开环的,不一样的。

网友B:
这个不是DC-DC? 带反馈的作用是根据反馈来调节占空比,达到稳压的目的。
开环的话,负载不同,得到输出的电压也就不同。
貌似跟电感输出端的波形关系不大吧?

网友E:
唉。前提就是错误的怎么能得到正确的结果呢????

网友F:
明显是菜鸟作品
1,MOS输入,是高阻,高容性的,驱动信号瞬变时,驱动信号回路会产生强烈振荡,要串入一个大于特性阻抗的电阻来消振,绝对不能用加整电路,加速电路是BJT驱动才玩的;
2,单极性3.3V方波经过电容耦合至栅极,栅极得到的是正峰到负峰等于3.3V的双极性信号,正脉冲=mgsdfdgsdfgsdfgsdfgsdfteryrtutyuy

网友F:
论坛有BUG,打着打着就不能输入中文,而且只能增加字付不能删除

正脉冲幅值=3.3*D, 如果占空比较大,则栅压可能不能满足导通要求。

网友F:
又出了一次错,NND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
我目前在升压后加的是轻负载,负载电流不会太大。
现在5V输入不能升压到额定值,只有提高输入了,但是目前已经出现两例NMOS被烧坏的情况,问题解决一个,又来了一个了。

网友F:
把39k改成39R,并联的电容干掉,就OK了

网友G:
严重同意蚂蚁!~

楼主:
回复 网友F:

回复蚂蚁:
按照你的思路修改了,去掉电容C91,把R194改为大概39欧姆,上电后NMOS直接冒烟,不可行;
把C91去掉,R194还是39K,同样NMOS直接冒烟,加上这个RC是有原因。

网友F:
你是用的单片机输出PWM吧? 那是因为GPIO通常都是上拉,初始化过程整个的就是高电平,上加个10k下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