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10E的CODEC问题请教

楼主(2010-03-19):
不好意思 我又来打扰了XD

我最近用ADC对一个440KHz的SIN波以96KHz采样后直接对CODEC输出.
用了AN2739范例带是改为由DMA直接输出给I2S不用中断.CODEC的I2S时钟设成同样96KHz.

是了两天一直找不出原因为什么出来的声音很凄惨一直断断续续的,后来偶然间发现保持ADC的采样率96KHz但是把I2S的速度调为一半48KHz后就好了. 原本我认为是双声道的关系.就把I2S的速度调回96KHz并直接在DMA到I2S的BUFFER加大为原先的两倍后将每个ADC采样的值放两次进DMA的BUFFER.可是出来的声音更凄惨,简直是鬼叫一样. 看了手册半天摸不着头绪.想问一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A:
最好用示波器分析一下输出的信号与输入信号的关系,虽然这个过程比较麻烦,但非常管用。

楼主:
最好用示波器分析一下输出的信号与输入信号的关系,虽然这个过程比较麻烦,但非常管用。
引用 网友A:

我用示波器看过的结果是CODEC输出鬼叫声音的时候在每个SIN波最高点有非常尖锐冲到最大输出电压的垂直线脉冲. 因为我输入的SIN波是1.0Vpp+1.0 DC 所以在CODEC的输出可以看到这个现象.但是把CODEC的I2S频率改为采样的一半后CODEC的输出就是一个完整正常的SIN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