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系列中带FSMC能直接驱动市场上那些7寸以上的TFT LCD ?

楼主(2010-03-19):
请问STM32系列中带FSMC的接口能直接驱动市场上那些7寸以上的TFT LCD ?

网友A:
我现在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以我现在的了解。除了一些能够兼容MCU引脚的TFT(但这样的屏很贵),此外的TFT都不能用FSMC。
用STM32驱动这样的屏,可以加一个驱动器(SSD1963)或者FPGA来驱动。

网友B:
ST的不是很清楚,看了些,最好还是加个驱动器

网友C(2010-08-06):
ST的网站上有一份App Note,提供了一个直接驱动RGB接口的QVGA的屏,用DMA来传输数据,DMA传输结束中断处理程序中输出同步信号。但是7寸的一般是WVGA的,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D(2012-04-18):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楼主解决没

网友E:
应该可以直接驱动的。。。。号称有人用51就能驱动40寸的屏

网友F:
好想是能,论坛里貌似有人做过

网友G:
用我们的屏吧,驱动7寸的话最低230.可加字库,FLASH,或者触摸。

网友H(2013-05-05):
不能直接驱动RBG接口的吧?

网友I:
建议加个驱动芯片   这样效果会好一点   个人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