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09中是否可以制作任意焊盘?

楼主(2010-03-19):
问题如题,如果不能制作任何焊盘,请问用什么方法,请高手赐教。

网友A:
双击焊盘,可以选择焊盘各种形式,看是否有你合适的。

楼主:
回2楼的,我是说的异性焊盘……那几种属于常规的了。

网友B:
你的焊盘是什么样的?一般都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