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朋友做过触摸开关电路

楼主(2010-03-19):
你好,你做过触摸开关吗.你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A:
可以参考楼道照明灯的触摸开关

网友B:
人体电容

网友C:
解码IC---解成BCD码

网友D:
买专用的触摸IC

网友E:
简单的可以用市电感应电场,不过只能用在交流电场比较强的地方,比如楼道灯。也可以用电荷转移式方案,见atmel和Microchip之类的单片机。

网友F:
找各大公司方案,现在很热门

网友G(2010-06-18):
请参考原理图

网友H:
可以考虑 用IO口充放电

网友I:
你是说电容式触摸感应按键吧?
一般都是采用触控IC的方式
MCU和或ASIC的
一般都会有一定的算法,比如防潮防水防误触发等

网友J(2014-03-07):
引用 网友I:
你是说电容式触摸感应按键吧?
一般都是采用触控IC的方式
MCU和或ASIC的

有没有相关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