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隔着玻璃 最远触摸距离 是多少?

楼主(2010-03-19):
就是标题

网友A:
什么意思?

网友B:
楼主可能是在说Cypress的capsense覆盖物的最大厚度.
按键,最大可以到5mm, 建议1-3毫米。
滑条,最大3mm, 建议0.5-1.5毫米。
参考cypress.com -> AN2292

网友C:
楼主可能是在说Cypress的capsense覆盖物的最大厚度.
按键,最大可以到5mm, 建议1-3毫米。
滑条,最大3mm, 建议0.5-1.5毫米。
参考cypress.com -> AN2292
引用 网友B:
还不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