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32F103怎么将IO口设置为高阻抗状态

楼主(2010-03-19):
请教高人:请问STM32F103怎么将IO口设置为高阻抗状态,也就是输入高阻抗。谢谢

楼主:
顶一下,20分阿,没人瞧的起阿:L

网友A: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PC.7——红外接收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PC.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高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悬浮输入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网友A:
其实你找找开发环境IAR,KEIL等提供的例程,改改就可以了
在“GPIO_Mode_IN_FLOATING”上点击右键,跳到它定义的地方,上下一看,其它模式的宏定义都一目了然……

网友B:
对于STM32,根据ST提供的例子,一般配置成GPIO_Mode_AIN,例如: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A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在STM32测试低功耗的例子,就是这么做的。

楼主:
呵呵,谢谢各位大哥。我试试配置为GPIO_Mode_AIN模式。希望设置为低时,在管脚加3V的电压,输入电流能在uA级。

楼主:
还是达不到需求阿,和我之前设置的没什么差别。各位高人,还有什么好的意见没有啊

网友B:
在管脚加3V的电压,电压固定不变时基本没有漏电(<1uA),如果有信号就会有额外耗电,额外耗电甚至可达到mA级别。

网友C:
输入,就是高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