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关于超声波测距的问题

楼主(2010-03-19):
最近在做个超声波测距的小装置 要求是能测10~15m,自己搭了个电路 只能测最远5m左右 声波衰减的好快 能测的距离是不是跟发射头功率有关 我的超声波发射头用的是T40-16B  哪位高手能提供个发射头的型号  最好功率可以大一点 然后发散角度可以小点的

网友A:
测量距离是和超声波的发射功率有关,与发射角度也有关。你可以从电路上加大超声波的发射功率啊。

网友B:
超声波长距测距必须使用专用的换能器,这类换能器和倒车雷达、接近传感器这类所用换能器的结构和工作频率都不同,楼主可以去欧姆龙、TDK等厂家的官方网站看看,也可以在阿里巴巴等网站上搜供应商。

网友C:
15米……换能器都半斤以上,也不是门电路可以驱起来的……
工业上用的成品几年前是1万左右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 不过15米有这么难吗 我看市场上那种超声波测距 指标也是15米呀 也就卖300多块钱而且体积很小

楼主:
我现在确实是用门电路推动的 型号是CD4049 是不是得用MOS管推动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