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103调的真郁闷, 请大家帮忙看下

楼主(2010-03-19):
LPC2103的板, 感觉设计上并没有问题, p0.14拉低. DBGSEL 接低停了JTAG, 晶振也起振了, 11.0592的晶振,电压在1.1v左右. 复位信号也是有的, 现在就是不进ISP, 使用的是flash magic. 串口接线也没错. 唯一不一样的是我的3.3v 1.8v两个电源是从另一个板上牵过来的, Vbat电源没接, 32.768的晶振也没焊. 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A:
那个是rtc的,没关系。主要还是哪个引脚问题,电压再测下

网友B:
已经搞定了, 发现有个GND没连上,

原来LPC的GND不是在内部连的,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楼主:
对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板子上的USB线插在同一台电脑的不同的USB不一样,有的可以识别板子,有的就不行,不知道是为啥?我那个usb口又没有坏!

网友C:
不应该啊,应该都一样的呀

网友D(2010-04-23):
没有看懂你这个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