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68013同步上行链路无法接受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0-03-19):
.a51程序中关于高速状态下端点的设置:
HighSpeedConfigDscr:
      db   DSCR_CONFIG_LEN      ;; Descriptor length
      db   DSCR_CONFIG          ;; Descriptor type
      db   (HighSpeedConfigDscrEnd-HighSpeedConfigDscr) mod 256 ;; Total Length (LSB)
      db   (HighSpeedConfigDscrEnd-HighSpeedConfigDscr)  /  256 ;; Total Length (MSB)
      db   1                                      ;; Number of interfaces
      db   1                                      ;; Configuration number
      db   0                                      ;; Configuration string
      db   10000000b                           ;; Attributes (b7 - buspwr, b6 - selfpwr, b5 - rwu)        , set the power model
      db   50                                      ;; Power requirement (div 2 ma),100mA

;; Interface 0 Descriptor
      db   DSCR_INTRFC_LEN      ;; Descriptor length
      db   DSCR_INTRFC                 ;; Descriptor type
      db   0                               ;; Zero-based index of this interface
      db   0                    ;; interface descriptor Alt. setting 0,  modified by wangqf at 20100312-14:54
          db   2                    ;; Number of end points,  modifid by wangqf at 20100311
      db   0ffH                            ;; Interface class
      db   00H                       ;; Interface sub class
      db   00H                       ;; Interface sub sub class
      db   0                               ;; Interface descriptor string index

;; Endpoint2 Descriptor; ISO, IN, 1*1024/uFrame
      db   DSCR_ENDPNT_LEN   ;; Descriptor length
      db   DSCR_ENDPNT       ;; Descriptor type
          db   82H               ;; Endpoint number, and direction :EP2,and IN
      db   ET_ISO            ;; Endpoint type :
      db   00H               ;; Maximun packet size (LSB) :bit12:11 decide the xKBytes, 00-->none; 01-->1 additional; 10-->2additional
          db   04H               ;; Max packect size (MSB) :EP2 is double buffer, each is 1KBytes;
      db   01H               ;; Polling interval

;; Endpoint6 Descriptor: ISO, OUT, 1*1024/uFrame
      db   DSCR_ENDPNT_LEN      ;; Descriptor length
      db   DSCR_ENDPNT         ;; Descriptor type
      db   06H               ;; Endpoint number, and direction: EP6, and OUT
      db   ET_ISO            ;; Endpoint type
          db   00H               ;; Maximun packet size (LSB) :bit12:11 decide the xKBytes, 00-->none; 01-->1 additional; 10-->2additional
      db   04H               ;; Max packect size (MSB):EP6 is double buffer, each is 1KBytes
          db   01H               ;; Polling interval

HighSpeedConfigDscrEnd:
TD_int()程序为:
void TD_Init(void)             // Called once at startup
{
/*--------------------------------------------------------------------
CPU Control and Status
CPUCS: bit7  bit6  bit5      bit4     bit3     bit2    bit1   bit0
       0     0     PORTCSTB  CLKSPD1  CLKSPD0  CLKINV  CLKOE  0
PORTCSTB: 1-->match PORTC and RD, WR;     0-->when 128 Pin, should set 0;
CLKSPD1:0:00-->12MHz;        01-->24MHz;  10-->48MHz;  11-->Reserved
CLKINV:   0-->CLKOUT signal not inverted; 1-->CLKOUT signal inverted
CLKOE:    0-->CLKOUT pin driven;          1-->CLKOUT signal pin floats;
--------------------------------------------------------------------*/

    CPUCS =0x16;         //48MHz, inverted, clkout;
    SYNCDELAY;

/*---------------------------------------------------------------------
  REVCTL.1-->DYN_OUT
  REVCTL.0-->ENH_PKT
---------------------------------------------------------------------*/
   REVCTL   |= 0x03;
   SYNCDELAY;
/*----------------------------------------------------------------------------
Interface Configuration
IFCONFIG: bit7      bit6     bit5     bit4      bit3   bit2    bit1    bit0
          IFCLKSRC  3048MHz  IFCLKOE  IFCLKPOL  ASYNC  GSTATE  IFCFG1  IFCFG0
IFCLKSRC: 0-->IFCLK use external clock; 1-->IFCLK use interanl 30 ro 48MHz clock
3048MHZ:  0-->30MHz;                    1-->48MHz
IFCLKOE:  0-->Tri-state;                1-->Drive
IFCLKPOL: 0-->clock is not inverted;    1-->clock is inverted
ASYNC:    0-->FIFO/GPIF operates syn;   1-->FIFO/GPIF operates asyn
GSTATE:   0-->I/O portE;                1-->portE[2:0] is special functional
IFCFG1:0: 00-->Ports; 01-->Reserved; 10-->GPIF interface(internal master); 11-->Slave FIFO interface(external master)
-----------------------------------------------------------------------------*/
        IFCONFIG = 0x43;  //internal clock, 48MHz, Drive, inverted, synchronous, Slave FIFO interface
    SYNCDELAY;
/*--------------------------------------------------------------------
  EPXCFG:   bit7   bit6  bit5   bit4   bit3  bit2  bit1     bit0
           valid   dir   type1  type0  size   0    buffer1  buffer0
  valid:  active or not
  dir  :  0 out; 1 IN
  type[1..0]:
             00-->invalid
                         01-->isochronous
                         10-->bulk
                         11-->interrupt
  size :  0-->512 Bytes; 1-->1024Bytes;                 //only for endpoint2 and endpoint6
  buffer[1..0]:
              00-->quad
                          01-->invaid
                          10-->double
                          11-->triple

--------------------------------------------------------------------*/
        // Using endpoints 2 & 6, zero the valid bit on all others
        EP2CFG = 0xDA; // EP2: DIR=IN,  TYPE=ISOC, SIZE=1024, BUF=2x
        SYNCDELAY;
        EP6CFG = 0x9A; // EP6: DIR=OUT, TYPE=ISOC, SIZE=1024, BUF=2x
        SYNCDELAY;

        EP1OUTCFG = (EP1OUTCFG & 0x7F);
        SYNCDELAY;
        EP1INCFG = (EP1INCFG & 0x7F);
        SYNCDELAY;
        EP4CFG = (EP4CFG & 0x7F);
        SYNCDELAY;
        SYNCDELAY;
        EP8CFG = (EP8CFG & 0x7F);
        SYNCDELAY;

        // Clear out any committed packets
        FIFORESET = 0x80;
        SYNCDELAY;
        FIFORESET = 0x02;
        SYNCDELAY;
        FIFORESET = 0x06;
        SYNCDELAY;
        FIFORESET = 0x00;
        SYNCDELAY;

/*---------------------------------------------------------------------
The following process is used to set the EPXFIFOCFG
EPxFIFOCFG: bit7  bit6  bit5  bit4     bit3   bit2      bit1  bit0
              0    INFM1 OEP1  AUTOOUT  AUTOIN ZEROLENIN   0   WORDWIDE
WORDWIDE  data bus width:0-->8bits; 1-->16bits;
ZEROLENIN  can whether send a zero length frame or not
OEP1       empty flag early one clock befor realily
INFM1      full flag early one clock befor realily;
---------------------------------------------------------------------*/
        EP2FIFOCFG &=0x0C;   //EP2:AUTOIN, ZEROLENIN, 8Bits, INFM1
          SYNCDELAY;
        EP2FIFOCFG &=0x0C;   //EP2:AUTOIN, ZEROLENIN, 8Bits, INFM1
          SYNCDELAY;
          EP6FIFOCFG &=0x30;   //EP6:AUTOOUT, OEP1, 8Bits
          SYNCDELAY;
          EP6FIFOCFG &=0x30;   //EP6:AUTOOUT, OEP1, 8Bits
          SYNCDELAY;

        //EP4FIFOCFG &=0x60;      //EP4        8bits
          //SYNCDELAY;
          //EP8FIFOCFG &=0x60;      //EP8        8bits
          //SYNCDELAY;
        // This register sets the number of Isoc packets to send per
        // uFrame.  This register is only valid in high speed.
        EP2ISOINPKTS = 0x01;

        //Set the autoin length        is 640
    //*----------------------------
        SYNCDELAY;
    EP2AUTOINLENH =0x03;//0x02;
    SYNCDELAY;
    EP2AUTOINLENH =0x03;//0x02;
    SYNCDELAY;
        EP2AUTOINLENL =0xFF;//0x80;
    SYNCDELAY;
        EP2AUTOINLENL =0xFF;//0x80;
    SYNCDELAY;
        //----------------------------*/
        // OUT endpoints do NOT come up armed
        EP6BCL = 0x80; // arm first buffer by writing BC w/skip=1
        SYNCDELAY;
        EP6BCL = 0x80; // arm second buffer by writing BC w/skip=1
        SYNCDELAY;
        //AUTOPTRSETUP |= 0x01;                // enable dual autopointer feature

        Rwuen = TRUE;
}
TD_POLL()程序为:
void TD_Poll(void)              // Called repeatedly while the device is idle
{
        // check EP6 EMPTY(busy) bit in EP2468STAT (SFR), core set's this bit when FIFO is empty
        if(!(EP2468STAT & bmEP6EMPTY))
        {
                EP6BCL = 0x80;          // re(arm) EP6OUT
                SYNCDELAY;
                EP6BCL =0x80;
                SYNCDELAY;
        }
}

程序的框架是从开发板厂商那边获得的关于块传输的例程修改的,我只修改了.a51、TD_INT和TD_POLL两个函数,其它的框架没有修改。
具体的配置:
EP2: ISO, 1024B,double, AUTOIN, AUTOINLEN=1023, 支持0字节传输,8位数据总线
EP6:ISO, 1024B, double, AUTOOUT,
系统时钟:48MHz
IFCLK:外部24MHz
现在的问题是我在用CY官方给的调试助手上无法接受到同步传输的数据,只能写不能读,还请各位高手不吝指教!
谢谢!

网友A:
好长……不懂

网友B:
顶一个,
根据CY的数据参考手册看看EP2 IN和EP6 OUT的Interface Descriptor,Endpoint Descriptor设置是否对。wMaxPacketSize=1024的话,在iso trans界面选择Length为8*1024=8192试一试,同时注意先OUT(Host-〉Device)再IN(Device-〉Host)。

楼主:
谢谢小工程师!我检查了一下关于interface Descriptor, Endpoint Descriptor的设置,没什么问题,在ios trans界面里面我从512-1024-2048-4096-8192都测试过了,一直接收不到任何数据,感觉它一直处于等待接收状态。很有可能是您说的需要先OUT然后再IN才能工作,现在正准备做这个测试。

网友C:
没看懂程序~~~

网友D:
3楼的好热情啊,赞一个

楼主:
呵呵,我的问题现在自己解决了。
我利用从CY官网上找到的CYStream的程序,然后修改它的厂商号就能够用了,在这个程序框架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了修改。现已经能正常使用了。
总结一下经验就是:在配置端点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下寄存器配置的顺序,如果采用修改alternatesetting设置的话需要在每次配置完之后用TOGCTL使配置生效。
还有一个就是在TD_INIT()程序中,我采用的默认配置是EP6 IN ISO, EP2 OUT BULK,如果设置了REVCTL那么当固件程序下载后就无法识别硬件,只有去掉该配置才能正常工作,我也采用的是自动传输模式,但显然和datasheet上说的必须要要配置这个寄存器不一致,呵呵!

楼主:
正在努力进一步的开发。
还有,我的同步传输的配置是在TD_init()函数中直接配置的,现在已经测试了一段时间,除了上位机取到得数据初始帧有误之外,还没有出现大的错误,或许是问题还没有跑出来。

网友E:
解决了就好,恭喜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