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905检测问题

楼主(2010-03-19):
最近在做nRF905一对多的实验,一个接受端,多个发送节点,采用的是竞争机制。节点先检测外部是否有信号存在,如果有信号就先不发送,如果没有信号就发送。在不发送的情况下,该节点跳到其他的频率上再检测这个通道是否有信号,再进行发和不发的处理。说明书上介绍905检测信号应该是同频率的才能检测到,即CD=1,我也是用这种方法进行侦听的,但是实际情况是这样的,某个节点在一个频道上能检测到其他频道上的信号,它就认为有信号在占用频道送,所以它就不发送了,导致信息一直都发送不出去。 就是两个频率相差小的话CD都会置高,所以不知道这个CD在什么情况下才能发挥它的有效侦听功能。

网友A:
这种情况是一个无线通信的现象,就是在一个频道上,如果其他相邻频道有数据发送,那么读取RSSI时也能便会认为有信号,读取到的RSSI值即不是无信号强度下的值。

网友A:
建议你在测试时将模块距离加大,不要放在一起测试。
写一个测试程序,模块件用不同频道,将模块距离拉开。快速载波检测是否还能检测到信号。看看还是否正常???

网友A:
nRF905所说的载波侦听功能应该是在模块间有一定的距离才会有效果

楼主:
感谢高手的指点,我再做个试验试一下:)

网友A:
希望你测试后有结果了说一声~~~

楼主:
不好意思,最近因为别的事情耽搁了,所以今天才把实验做好。
我的实验情况是这样的,一个905连续发射,一个905一直接收数据,这一对是正常通讯的。另外又做了一个905,这个905一直处于检测外部是否有信号的状态,当检测到有信号发送时,灯闪烁,没有检测到信号,则灯不闪烁(这个905的频率是不同于前面那个一直处于发射状态的905频率)。另外,检测信号的那个天线是可以移动的,移动距离最大是3米。
实验结果,当这个检测信号的905频率值设置在一个很接近的值时,灯是不断闪烁的,就算最大距离时也是闪烁;当这个频率值设置在一个临界值时,会出现在近距离是闪烁,远一点就不闪烁的情况;当这个频率值大于这个临界值时,就算两个天线靠在一起也不会闪烁,即不干扰。
以上就是我的测试情况,不知道结论是否正确,希望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你的这个测试结果说明载波监听与频道间的频率远近是有关系的,频率靠的近就会受到影响,这是邻频干扰问题,这个与他内部的滤波器有关系。在实际应用中也确实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结论应该是正确的。
再问一下,你的模块发射功率是多大?可以把你模块的参数发出来大家看下吗?

楼主:
我用的是nRF905的发射模块,参数网上应该很好查,我就不详细些出来了,呵呵呵,使用的是它最大的发射功率10dBm

网友A:
哦,那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啊?

楼主:
换了其他方法了

网友B(2010-05-09):
多点,主要是时分复用,或者就是按地址,或按频率分割来

无线数据通信汇总和选型参考(含图片).pdf

网友C:
多点你这样搞功耗怎么解决?

网友D:
请问楼主:“实验结果,当这个检测信号的905频率值设置在一个很接近的值时,灯是不断闪烁的,就算最大距离时也是闪烁”——你实际使用的905频率多少?你说的这个很接近的频率,又是多少呢?还有后面设置的临界频率值是多少呢?忘不胜赐教啊。

网友E(2011-08-26):
楼主您好!能给下你的一对一的程序做参考吗?我邮箱li_meng_lin@126.com 谢谢了

网友F:
这样的空载现象比较严重

网友G(2012-10-22):
楼主,能发一份一对一的程序吗?475704299@qq.com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