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求助:ACTEL板子怎么将c源码写入FLASH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3-19):
我只知道用keil写C源码然后编译产生16进制文件.hex,然后用SmartPro 2008转换为2进制文件.bin。然后就可以写入Flash了,具体如何写入Flash我没有做过实验,实验教程上面应该有吧。。。

网友B:
实验教程上应该有,好好看看

楼主:
首先谢谢大家 。我使用的是actel公司提供的 SOFTconsole软件编写C源码的 ,它里面自带DEBUG功能可以片上调试,但只是在RAM里,一旦断电就 丢失了,怎么下载到他本身带的 FLASH中使其上电复位即可运行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