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电流控制的困惑

楼主(2010-03-19):
大家好,我在控制无刷电机的时候遇到了这种现象:当我快速调节pwm占空比时会出现线电流出现很多尖锋,并且幅度很大,不知道是不是我程序里哪里没有处理好而影响的?请高手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到代码区看看,好像很多无刷电机的论文

网友B:
可否看看你的程序?

楼主:
我用PGA模块,发现放大输出里叠加的有震荡波,可能是因为这个?

网友C:
没做过无刷电机,进来学习

网友A:
只做过步进电机,呵呵

网友D:
要判断PWM当前计数值,最好是在过零点周围切换

网友E:
楼上一语点破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教兄台,过零点是不是就是pwm输出高电平的中间值?我这个是有传感器的哦,不是无感的哦。

网友F:
应该是程序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F:
仁兄能指点下嘛?都是怎么样的处理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谢谢

网友G:
貌似 用 SVPWM 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