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管理的困惑(恒流源)

楼主(2010-03-19):
小弟我郁闷啊。。。
  我们公司要做一个锂电池充电管理的项目,交给我了。我们之前也做过电池充电管理,用的方法是被动均衡,说白了就是用电阻把高电压电池的电烧掉一部分。现在呢我们计划用一下主动均衡,就是用恒流源把电压较高的电池电量转移到电压较低的电池上。现在问题就在这恒流源上。这个恒流源输入电压的提供者是单节锂电池(电压较高者),是个低压直流(3V-4.2V),输出呢电流要达到2.5A,电压不超过4.2V,效率最好在70%以上。我就是想问一下各位高手,这个恒流源有没有作出来的可能呢?我前一阵就让济南一家公司忽悠了,他们口口声声说能做,结果给我做了一个220V交流输入的破玩意。。。从技术角度来说到底能不能做出来呢这个东西????????

网友A:
你说的是把电压较高的电池的电量放一些给电压低的电池。不知高电压的电池与你电压的电池有多大的电压差,均衡前的电压高电池电压通常是多小伏,低电压的电池是多小伏,均衡后要达到多高的电压。

网友B:
电压高的电池给电压低的电池充电,要恒流,必有能量损失。要效率达到70%以上,不一定能做到。

楼主:
低压电池电压要到3.8V,高压要到4.2V,但实际来讲,电池高低压不会达到这么大,如果真要是达到这么大,那是无论如何也均衡不过来的,而且这个东西是要隔离的,我估计要是做的话应该先升压在降压经过这么两级,效率可能不会太高。。。

网友C:
你是想让电压高的给电压低的充电,想法是好的,做起来就麻烦了,尤其是又好几节串联时,
能否改成在放电时电压高的多放点电?这样结构简单点,理论上效率也高点(省掉充电损耗),
也能实现同样的效果。

楼主:
回5楼,我觉得你说的会更麻烦而且放电时(也就是电动车使用中)进行均衡易出危险

网友C:
不会吧。
充电方法,谁为谁充电都有可能。
如果改成电压高的电池多放点电控制应该简单,每一节都并联一个可控制的升压电路,升压出来的电压再于原来的电池电压通过恰当的均衡电路一起向负载供电。
均衡过程可以控制得很长,并不要达到快速的纠正,设计时控制在正常放电电流的0.2倍,
比如正常放电电流是1A,电压高的放电电流就是1.2A,有0.2A是通过升压电路放掉的,系统向外部提供1.05A的电流(假设是3节串联)。

楼主:
这个吧,是这样的。要是你充电时不管高电压电池,那么如果高电压电池先到4.2V,其他电池还在4.1V,那你的总体容量就下来了,所以一定要遏制高电压电池电量上升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