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AC0832做一个可控电压增益的问题

楼主(2010-03-19):
请教各位大侠,为什么改变反馈电阻的组值,电压的放大倍数不变呢???
希望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哪个反馈电阻?让大家猜?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按照比例放大器的那种接法,呵呵~
不过,我已经解决了,是Protues的问题,不太稳定~
谢谢你~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