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屏驱动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0-03-19):
规格书上的参数:DUTY=1/4  BISA=1/3  VOLTAGE=3V.。单片机仿真的时候可以选择外接电源还是仿真器本身电源(5V).
请教各位:仿真的时候试验板要外接3V直流电源还是可以直接用仿真器本身的5V电源?

网友A:
那要看你液晶的电源取自哪里。
还有你单片机的电源是多少V?

楼主:
液晶屏接在试验板上,试验板直接连到仿真器上。直接用仿真器仿真驱动LCD.不过试验板的电源可以用仿真器本身的电源5V.也可以用外接电源不用仿真器本身的电源。
我的问题是:用仿真器本身的5V来驱动LCD会有问题吗?还是试验板要外接3V电源。不用仿真器的电源。
因为硬件仿真的时候有个使用外接电源还是仿真器本身电源(5V)的选项可以选择的。

网友B:
5v转3v的芯片很小很便宜,在板子上做个转换液晶很安全也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