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5后缀前缀不同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03-19):
UC3845开关IC有不同的后缀,如UC3845A,UC3845B,UC3845AN等等,它们有什么区别。前缀不同有什么区别,如K3845,UC3845,CPU3845等等。

楼主:
2楼说的对,可全是英文,我对英文一知半解。有中文的吗?

网友A:
前面应该是厂家代号吧  比如UC 后面字母是一些参数代号 比如温度,偏差啊 什么的,这些每个厂家不一样吧 中间的数字也代表意义的,应该是数字一样的话 理论上大概能替换,不过你也找资料看参数吧

网友B:
3845前面的字母是公司代号,后面的或者是封装的不同,或者是应用方式略有不同!
针对具体的型号,得看它们的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