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义隆EM78P153S单片机C语言交流同步问题

楼主(2010-03-19):
我最近做一个LED灯饰的项目,用义隆EM78P153S单片机,C语言,用两条灯板(各1个EM78P153S单片机,50HZ 220V交流同步)测试,发现如果上电启动瞬间同步的话后面运行很长时间同步都没问题(说明主循环程序同步没问题),而上电瞬间不同步的话就不同步了,不知道是不是初始化看门狗复位功能设置不对还是怎么回事,请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初始化代码如下:
/*************
功能说明:系统初始化
***************/
void SysInit(void)
{
     DISI();   //关中断
     WDTCR = 0x80; //使能看门狗定时器,P60为普通IO口
     _asm
    {
          MOV A,@0x4b
          CONTW
    }    //预分频给WDT,分频比设为1:8,WDT定时时间为18*8=144ms
    WDTC();   //预分频器从WDT转换到TCC须清零
    WDTCR = 0x00; //关闭看门狗
    P5CR   = 0x00; //设置P5口为LED控制输出
     P6CR   = 0x0a; //设置P61为交流信号输入端口,P63只能为输入,其余为LED控制输出
     // PDCR   = 0XFF; //下拉禁止
    // ODCR   = 0X00; //漏极开路禁止
    // PHCR   = 0X04; //P62禁止上拉,P6其它口上拉允许
    Close_All(); //初始化LED全灭
    P61 = P61;  //读P61口状态
    ENI();
     MR |= 0x02; //使能P6口输入电平变化中断
}
知道的前辈请联系QQ:469801394,忘不吝赐教,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2010-05-27):
我們代理EMC的,有問題跟我聯繫,13316866537 Cook Zhe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