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中的直插瓷片电容和贴片电容的差别

楼主(2010-03-19):
大家好,我看到一个应变放大电路中的滤波器用的是直插电容,如图所示,上面写着“103”,这种事瓷片电容吗?

我查了查贴片电容介质是陶瓷的。那么我用贴片电容代替直插瓷片电容可以吗?两者有很大区别吗?

网友A:
该电容应该是陶瓷独石电容,如果没有耐压问题可以用适当的贴片瓷介电容代替,但这么设计往往是有其不得以之处,因为这么干会增加生产成本。不得不采用插件电容的原因有:耐压、材料、精度等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