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C12C5A16C2单片机时序问题

楼主(2010-03-19):
由于该单片机是增强型的,如果是12M晶振,执行速度快8倍多,在读取ds18b20时序性很强的芯片时存在时序差,用C语言怎么编写延时15微秒和1微秒程序
谢谢各位

网友A:
时序用定时器为基准发生就与MCU的运行速度无关了,如果用软延时法,可用循环空操作实现,循环系数经试验确定,或者将C代码转成ASM,然后查指令手册计算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