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驱动怎么安装啊.

楼主(2010-03-19):
我将仿真器跟电脑连接起来,电脑提示发现新硬件,我选择自动安装,提示无法安装该硬件是怎么一回事啊.

楼主:
手动安装我也试了,能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A:
手动安装时,将目录指向仿真器所在的目录,找到相关驱动,安装即可.

网友B:
路径的问题吧

网友C:
哈哈,我第一次也遇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