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问题求教!

楼主(2010-03-19):
请问这个电路是如何实现软启动的?VCC接3844的7脚。
还望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不是软启动,是可关断启动供电,启动过程,3904作为电流取样负反馈,让MOS的ID限制在0.7mA,对电解充电。
启动后,某电路将节点A拉低(或拉到vcc上),MOS关闭。

楼主:
那1N4733是做什么用的呢?他的稳压值只有5V啊?